求助: FRACTION 、mach 、bend、在机械制图里面代表什么

楼主(2025-07-31):
  各位大佬,

机械制图里面: FRACTION  、mach 、bend、这些英文在机械制图里面代表什么 意思??

网友:
一个都没用过,常用的两个EQS/PCD

网友:
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网友:
bend  表示弯头。
FRACTION  、mach 有没有上下文语境?

网友(点评):
pipe bend才是弯头,你不提管子,bend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弯曲什么。

网友A:
打错了吗?fabrication和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吗?fabrication和match?

没有 就是英文的  2D图 老外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