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加工方法

楼主(2025-07-31):
各位大佬能不能帮忙看看58.5的孔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普车用大钻头干效率太低了

网友A:
58.5的孔钻还效率低,S500F50,50深才1分钟,150深才3分钟,还有比这更快的钻孔方法,一般钻对钻孔小0.05-0.2,

有精度,58钻头钻,再用镗刀跟一刀,100深的孔,才4分钟不到,你说慢?
所有加工方法中,只有钻孔去除材料最快,

你要把钻头装台拖板上,不要装刀架上,在拖板上锁块料,用主轴钻个钻头安装孔,把钻头装到安装块上,钻头接上水泵,最好换个高压泵,然后把主轴转速打到560转,进给0.1-0.15,100深的孔,最多2分钟,又快精度又高,普车电子尺定好坐标,

网友(点评):
牛,58的钻头,我之前一般是360转。而且还是预先打个14左右的小孔。

网友(点评):
不能打小孔,打小孔要坏钻头,更不能抬刀,抬刀会烧钻头,500转才91米切削速度,最大能到1000转180米,进给0.15,

网友(点评):
我操,91米?100米。你们牛?反正我最多只敢打8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么

我附图了呀,就是没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5的孔钻还效率低,S500F50,50深才1分钟,150深才3分钟,还有比这更快的钻孔方法,一般钻对钻孔小0.05-0. ...

老哥,我的附图没上传上去,你看一下我的附图

网友C:
你这什么材质不说  一块尼龙的和一块硬质钢 不锈钢这种 速度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什么材质不说  一块尼龙的和一块硬质钢 不锈钢这种 速度完全不一样

抱歉,第一次发贴没经验,35CrMo的

网友D:
有没有想过毛坯用模锻的,扩车加工就行了,不用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想过毛坯用模锻的,扩车加工就行了,不用钻孔

这个活就是锻出来的,好几种活毛坯合在一起锻的,中间的孔直接锻不出来,影响其他活加工

网友(点评):
站春哥,钻是最快的了,照春哥那种方式试试。我想不要装刀架上的原因是刚性

网友:
找下山东卖管材的,看下有没有差不多的空心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