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零件加工方法

楼主(2025-07-31):
求助各位大师,这个零件采用怎么样的工艺路线比较合理,批量就几十件,材料是1Cr17Ni2不锈钢。零件太小,想过车完后电火花,就不知道中间那个小孔能搞得出来不,工装也头疼

网友A:
0.35的孔不有公差要求,不做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个片啊,还是个长条。

网友B:
买个球,切成两半就行了,

多简单

网友C:
去轴承厂购买技术要求材质和尺寸的滚珠,首先在球面任选点打0.35通孔,然后以此孔定位用激光切割成两个半球,保证一侧半球满足技术要求。至于孔口45°倒棱用定型砂轮或者铰刀手工加工即可。这里最关键的是买到滚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5的孔不有公差要求,不做了。

SR,半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球,切成两半就行了,

多简单

中间的孔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SR,半球

量又少,太难加工了

网友D:
有走心机最好,平断面,打孔,倒角。然后车圆弧,工件会自己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轴承厂购买技术要求材质和尺寸的滚珠,首先在球面任选点打0.35通孔,然后以此孔定位用激光切割成两个半球 ...

问一下打通孔怎么定位呢

网友:
记得论坛老帖有,依稀记得是某型炮弹的引信关键零件,,,,,,,

网友:
这么小,卖多少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球,切成两半就行了,

多简单

他的思路是棒料车球然后打孔,也是有点浪费奥

网友:
0.35不锈钢钻头直接搞下去。

网友(点评):
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中间是油孔吧,这设计可以改一下。打1的孔,底部留0.5~1,然后再打0.35的孔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走心机最好,平断面,打孔,倒角。然后车圆弧,工件会自己掉下来

切刀估计还没有车到0.35,工件就掉了,剩下一截残留怎么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刀估计还没有车到0.35,工件就掉了,剩下一截残留怎么去

你可以试一下,再看。一直想,也想不出来啥

网友:
这个很好加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