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怎么看 这个图不会看 有大佬解析指导下吗

楼主(2025-07-31):
俩个外径和内径 和高   有大佬懂的麻烦指导下  这是密封圈

网友:
骨架油封搞那么小的公差值,做艺术品吗?

网友:
你跟小日子学的吧,一个骨架密封圈搞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点评):
不懂就问 既然叫油封 公差大了没影响吗?

网友:
Ø是直径,高是5

网友:
这两个尺寸差别好大啊,是不是有一个是错的?

网友(点评):
底部隐藏了

网友:
你仔细看,右图只是左图的中间细线部分,看图下有没有文字说明。有些是行业或公司的习惯表达方式,外人可能是一下看不明白。

网友:
这是盒式组合油封,对内外孔的粗糙度要求要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