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工程图里如何显示零件数量?

楼主(2025-07-31):
比如零件A在装配体AAA中,有10个。

如何在A的零件工程图里显示“数量10”.

请指教。

网友:
这好像只能在AAA的工程图里才能显示数量。。。

网友:
SW应该没这个功能

网友:
用类似大工程师,今日制造的插件一键自动汇总统计该零件一共使用的数量(也包括在其他层级的装配体也引用的A的数量),然后自己做个图纸模板加入刚才那个数量的属性连接,就可以在零件图里显示了

网友:
一般不会再零件图里面写他的数量,一般是在装配的工程图里写,如果想要数量,出汇总表。

需要你在零件图写数量的厂,看来是不怎么大的厂,或者是非标厂,不怎么正规。不在零件图上写数量是因为,有可能其他机型会借用这个图纸,你把数量写上,后期生产中会出错。

网友:
看下这贴http://www.cmiw.cn/thread-1073739-1-1.html

网友:
自己手写,你这个零件又不是只在这个装配里面用到。软件怎么知道你出的是几个,装配图中可以自动出这个零件几个,和出的清单是一样的。对于软件来说你这个零件在这个装配体用了十个,在另一个装配体用了5个,两个装配体是两个项目,对于零件图来说他怎么计数,没法计数,所以现在一般厂做法是零件和清单分离,零件只描述零件状态,组装体出清单,清单出领奖数量。

网友: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可以插入一个图片上面写数量是十,就是有点傻瓜

网友:
手动填入。不过不建议再零件图里填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