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CAD字体长仿宋体怎么保留?

楼主:
如题:SW工程图用长仿宋体,转完CAD后变成汉字变成changfangsong,实际为宋体,且变大了,数字实际像simplex字体,改了drawfontmap转换表也没有用,如果将SW的字体改为汉仪长仿宋,则转换成CAD后能保持原样,但是符号会失真,符号之后的数字也会变字体。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网上说的在drawfontmap中添加字体转换,导出CAD时选择 true type等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我也试过,不行 只能去CAD里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不行 只能去CAD里面调整。。

还有个问题,cad的尺寸一动,数字就到尺寸线下方了,有遇到吗?

有。  发表于 前天 16:46

网友B:
映射文件有问题吧,你用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映射文件有问题吧,你用的哪个,

映射文件只是线型和颜色吧,字体就是drawfontmap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