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爆炸图

楼主:
solidwork爆炸图把其中一个爆炸步骤删除,发现删除后那个步骤的爆炸状态还在,请问怎么解决吖,请教各位

网友A:
ctrl + Q重建一下?

网友:
没有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爆炸属性管理器中删除爆炸步骤,还是在配置栏中删除爆炸步骤,删除就是删除了,不存在还重复那个已删除爆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 Q重建一下?

没用,试过了

网友:
后续步骤中也移动了那个部件,细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