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

楼主:
拖链,移动的那一端可不可以不固定,全靠线缆的移动来限制?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固定了!

当然为了不让拖链乱甩,是用槽把它下端固定端那一侧包住的

网友:
那就直接把线缆拽烂了

网友:
不担心把线拽断了

网友A:
老实的想个法固定一下吧,之前一台龙门外防拖链没固定,试机的时候直接把拖链里面的线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的想个法固定一下吧,之前一台龙门外防拖链没固定,试机的时候直接把拖链里面的线拽断了 ...

这是否是因为线缆的张力并不足以让拖链顺利转弯所以拉断的?

网友:
要看速度和频率,短时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或者,用线管也是一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线管也是一个选择。

波纹管那种?领导肯定又要骂我做的丑了,不敢提

替代拖链的,和拖链功能一样,使用场景有所差异。 或者,你直接用排线,排管。  发表于 前天 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否是因为线缆的张力并不足以让拖链顺利转弯所以拉断的?

就是没固定好,来回移动拖链压盖开了,拖链断了,线跟着乱跑,拖链弯曲半径足够的。

网友C:
想想还是有办法的。 头脑风暴。截图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还是有办法的。 头脑风暴。截图出来看。

已经完全是屎山一坨了还非要加拖链

问题可以克服的。 不要一个人想。拉上公司的其他人一起想。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还是想办法固定吧。

网友D:
不管是钢制,钢铝制还是塑料材质的拖链,不固定是违反规程的。

网友:
固定吧
又想偷懒,又担心出问题,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钢制,钢铝制还是塑料材质的拖链,不固定是违反规程的。

懂了,底线红线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