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帮忙看看这个图纸标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5-08-01):
辅助视图B,做出来的件现在φ10销孔不在两个φ5销孔的正中间,设计说要13±0.02,现在做出来的件是12.9,相当于向右侧偏0.1mm。机加厂说是图纸的问题,图纸上没标注φ10和φ5有公差要求,设计说图纸没问题。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就图纸来说定位尺寸只有一个26和46,没问题呀,那个中心孔就是在中心。除非三维和二维图不一致,导致的尺寸变化,你们按照三维加工,或者你们定位尺寸转换了,导致尺寸偏差叠加最后偏了。

网友:
设计图纸尺寸除了标注出的尺寸,不允许按照未标注尺寸自己量然后加工,因为有一部分设计人员或者是工艺人员不改图直接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纸来说定位尺寸只有一个26和46,没问题呀,那个中心孔就是在中心。除非三维和二维图不一致,导致的尺寸 ...

大佬,现在这个件报废了。应该是谁的责任

网友(点评):
你了解下武汉大学的肖某 你现在就是肖某。两个中心距没问题。3d不一致你就有问题,但是可以协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纸来说定位尺寸只有一个26和46,没问题呀,那个中心孔就是在中心。除非三维和二维图不一致,导致的尺寸 ...

按这个图纸,能表示φ10销控和左右两个φ5销孔的尺寸公差要求吗?现在偏了0.1mm

网友:
图纸没问题,去找加工厂麻烦

网友B:
赞同加工部门的说法,这图画的跟垃圾一样,看懂才怪呢。

网友:
首先保证测量准确性,测量的坐标系如何建立很重要。如果三坐标测量,如何找到图纸中通过10的十字坐标系?
翻面加工,这个精度不好保证,就看能不能装了。如果两个5的能装,中间10的销孔独立使用,有可能是可以用的。

网友C:
这个尺寸并未标注,左下角技术要求里写了未注公差按那个标准,你查一下标准看是否合格,设计口头说的公差不能作为依据,除非他事先已经通知过加工厂

网友D:
这个尺寸偏了,应该是加工中心孔和销孔的基准 没统一(估计外形尺寸有偏差,还随便换算来走位造成的)   设计基准是中心,但是加工的不认中心线,没分中,没找基准,随便干,尺寸随便换算

网友:
26±0.02的标注,按规范讲是两长边的中心,剩下的就是去查未注公差,看符合不

网友:
2个Ø5.5贯穿孔和2-Ø5H7是对中分,Ø10H7在零件正中心。图纸表示清楚没模糊不明。
加工后Ø10H7偏位,已经明显是加工的问题。

M10和Ø10H7同心,是不良设计,M10底孔Ø8.5小于Ø10,故而Ø10H7的加工有困扰。

网友(点评):
Ø8.5上加工Ø10H7有啥问题

网友(点评):
某人搞过加工不? 上加工Ø10H7用啥种刀具?

网友E:
机加工找借口,图纸没问题,我一直这样标,加工应该分中

网友(点评):
这图画这个鸡巴德行,就别怪加工找麻烦。

网友:
错是加工的错,但你这图纸也有问题,基准A应该标个平面度的,4个孔应该位置度表示,0.01带个M圈约束形状公差,中间的孔也要单独标注出来

网友(点评):
造火箭吗

网友F:
有中心线,对称的平时也是这种标法,不是对称的话可能会标另一半,个人感觉纯粹就是机加那边推脱的做法

网友(点评):
这图画的这么烂,就别怪加工推脱。

网友G:
1.产品外形尺寸没有公差那就是自由公差?按国标来算。
2.中心孔需要和两边孔有位置关系那就要从中心孔开始出发做尺寸约束,而不是直接标注两端孔间距。
3.加工产品是以外形做分中。外形又是按自由公差来算。一般按中等来算公差是±0.3。那就是单边0.15。你觉得是谁的问题呢?

网友H:
我觉得图纸没有任何问题,孔径有没有公差,跟中心距没有任何关系,我讲下我的看法

1、中心距合格,但是跟中间的孔距离不合格,说明不对称,这是加工的问题,这就要考虑加工基准是否和设计基准一致
2、检验误差及检验基准是否和设计基准一样

网友(点评):
这图画的这么烂,你还说没问题,贵司是多烂的小作坊。

网友:
应该是φ10的孔,需要翻面加工,重新找基准产生的误差,正面螺纹孔间距对的话,那M10和φ10的孔同心度,可以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加工找借口,图纸没问题,我一直这样标,加工应该分中

现在是12.9,中间φ10销孔不居中,应该多少算是合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中心线,对称的平时也是这种标法,不是对称的话可能会标另一半,个人感觉纯粹就是机加那边推脱的做法 ...

现在是12.9,中间φ10销孔不居中,应该多少算是合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图纸没有任何问题,孔径有没有公差,跟中心距没有任何关系,我讲下我的看法

现在是12.9,中间φ10销孔不居中,应该多少算是合格呢?

网友I:
肯定是加工的问题,没有按中心线的位置加工。同时这种定位精度要求高的零件(两个Ø5销孔和中间Ø10销孔),图纸标注还是要更细致,比如把26孔距和46孔距加位置度公差的标注,以防止后期机加工的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肯定是加工的问题,没有按中心线的位置加工。同时这种定位精度要求高的零件(两个Ø5销孔和中间Ø10销孔) ...

现在是12.9,中间φ10销孔不居中,应该多少算是合格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并未标注,左下角技术要求里写了未注公差按那个标准,你查一下标准看是否合格,设计口头说的公差不 ...

由辅助视图可以看出,%10mm销孔就是零件的中心基准,26+-0.02,与 46+-0.02 已经规定了2-%5和2-%5.5 的尺寸公差。所以图纸是没错的。

网友(点评):
画的跟狗屎一样的图纸,就别指望人家按规矩来。

网友:
加工厂固然有错,没有以中心孔来分。但严格说来,出了问题还是你图纸的责任。虽然有中心线表示对称,但没有公差也是等于没用。一般螺丝孔这样标问题不大。但既然你都+-0.02了,就应该要严谨一点,要么两边孔分别对中心孔标尺寸,要么加位置度或对称度的约束。另外这个辅助视图B是哪来的,不如直接后视图吧。还有粗细线也分不出来。另外我不喜欢在图纸有空余的情况下把比例放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由辅助视图可以看出,%10mm销孔就是零件的中心基准,26+-0.02,与 46+-0.02 已经规定了2-%5和2-%5.5 的尺 ...

是中心基准又怎样,他只标了四周孔的尺寸公差,但四周孔到中心孔的尺寸公差都没标,然后他图纸又备注了未注公差按那个标准,那就查标准呗

网友:
图纸是有问题,要是你外形轮廓不好,检测的中心就是偏的,人家在偏的中心位置可能就默认公差范围了。所以光标尺寸和尺寸公差是不够的。我个人只要是重要尺寸哪怕默认公差够,我也会标个JS8 9  之类的。 方便加工人员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图纸,能表示φ10销控和左右两个φ5销孔的尺寸公差要求吗?现在偏了0.1mm ...

中心线都画了严格来说就不是设计的问题,硬说的话就是55开,但是设计一定不会被屌,加工一定会被叼。按实际来说这个责任一般都会加工背,除非加工之后不想接这个设计公司的单了,设计公司背不背责任你都要返工的,一般不会再多出钱的。你如果是加工员工,那就咬死设计的责任,甩锅最后也就是设计和你55开,如果你是设计那你就无所谓,但是责任不随便背,就是加工的问题,这放在决议层也是加工的问题。如果你是加工老板你就要钱,如果你是设计公司老板,加工那边如果胡搅蛮缠就换个供应商

网友K:
销孔孔距和中心没有建立联系,,,,建议重新看看机械制图。。。。。。

网友:
引用 网友K:
销孔孔距和中心没有建立联系,,,,建议重新看看机械制图。。。。。。

青椒 如何如何联系?

网友:
这个图纸的A-A识图下面的孔不应该出现,因为没有剖到。

网友:
中间的孔没有标位置度,也没有标φ10和φ5孔的距离及公差,
但是实际加工出来了,又说超出了公差要求,那就是图纸问题。

网友:
按图纸应该算加工错误,但从设计角度,应该算设计错误,5的销配5.5的销孔,根本没必要0.02的精度,并且26所对的基准是螺孔,螺孔的间隙就决定0.02的误差根本无法测出,如果要强调销孔与中心孔的位置,应该单标13

网友:
图纸不严禁,不要想当然的以为销孔与中心孔公差也是正负0.02!
标注13尺寸公差或销孔的位置度公差两个标注一个都不会扯皮了!

网友:
图纸上又没有标对称度。你在图纸上都说了未注公差按GB1804和GB1184了,那就查一下呗,应该最少正负0.1mm。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多的人还说图纸没问题,可见平时你们图纸有多烂。我是搞加工的,反正你不搞公差标注我就按自由公差来算。

网友L:
一次性装夹,保证图纸的要求,翻面了,就不好保证图纸要求了!设计图纸的脑给驴踢了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我查了下,0.6mm,也就是正负0.3。哈哈,产品做的好的很

网友M:
图纸以十字中心线对称标注,机加工应该默认工件分中加工,为了严谨画图的时候最好把对称度标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产品外形尺寸没有公差那就是自由公差?按国标来算。
2.中心孔需要和两边孔有位置关系那就要从中心孔开始 ...

就是图纸出的有问题,跟机加厂没关系,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尺寸偏了,应该是加工中心孔和销孔的基准 没统一(估计外形尺寸有偏差,还随便换算来走位造成的)   设计 ...

谢谢,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加工部门的说法,这图画的跟垃圾一样,看懂才怪呢。

哈哈,我认为也是图纸出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次性装夹,保证图纸的要求,翻面了,就不好保证图纸要求了!设计图纸的脑给驴踢了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

孔和孔要的那么精,就应该标上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图纸以十字中心线对称标注,机加工应该默认工件分中加工,为了严谨画图的时候最好把对称度标识清楚 ...

现在出现问题,都说不是自己的错误

网友:
φ5H7的应该是销孔吧,这个不需要标形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