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物理学家一般都是数学家

楼主(2025-08-01):
大家都知道 很多物理现象自然规律都是用数学方法定义才加以工程运用,大家都是知道我用力去推动物体,力越大跑的就越快,但是你不会想到牛顿用一个公式F=ma 总结出来,于是我们发明了卫星 飞机等 力和质量,速度之间关系自然界能够直观感受出来,但是爱因斯坦 把能量和质量光速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用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E=mc²  并且因此发明原子弹威力巨大,大家有兴趣研究下这个推导原理 为什么原子弹的能量来自这个理论公式,并且给大家留一道物理题 大家试试 ,爱因斯坦曾今试图用数学公式证明光不是宇宙极限速度,但是没成功,如果你能证明光速不是最快,而极限速度可以用数学表达出来,根据你的理论证明,我们发明出来星际飞船 时光穿梭机,那么你可以旅游到任何一个星球,可以穿回到五百年前看看你那些先走的长辈,依然可以回到几十几百年前见到他们,给他们带礼物,这太美好了。至于时光穿梭科学以证明,就是我们几百前的生活景象被光折射向宇宙传播,可能恐龙时代的生活场景还在以光速在宇宙中传播,只要你跑赢光速就能赶上,大家要有信心,爱因斯坦当年也是在专利局做打工仔,他能搞出狭义 广义相对论 你也能搞出个光速相对论,个人觉得牛顿的力和速度关系不一定适合宇宙,大家知道光速那么快是用力在推动光吗,速度肯定还和另一种物质有关,肯定不但是力F,大家好好想想

网友A:
时空的概念现在来源于空间而不是时间,时间的感受是空间变化而出现的,空间不会反向坍缩,那么就不存在穿越时间。追寻光和穿越时间是两个概念,除非你的理论是超过光速时候你可以逃逸出空间。(以上基于空间感受得出)

假设时间是空间的主体,时间静止就意味着空间停滞i,时间倒流就意味着空间反向坍缩,时间流逝就是空间正向坍缩。那么静止的时间时间内的任何东西都感受不到,时间倒流就意味着任何时间内的空间都是一体的,也就是空间唯一,也不存在改变和分支,时间流逝就是不可逆的事件性质。故此,所有的现在我门思考的运行的都是时间外的东西设计好的。时间内的生物永远不能掌握时间。正如空间唯一一样,倒退会把掌握时间的人也倒退掉。

空间唯一情况下就不存在所谓的掌握时间后就跳出时间。空间内的生物存活需要空间,

我更赞同第一条空间为主体,时间是衍生物。空间的变化产生了时间的感受。这是能感受到的。而追寻光速,在我看来就不是回到过去的方式,而只是看过去留影的一种方式,也就想现在看的电影反向播放一般,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点评):
这位同学提的好

网友(点评):
时空时空,肯定是不同空间存在不同时间场,不是全宇宙都一个时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空的概念现在来源于空间而不是时间,时间的感受是空间变化而出现的,空间不会反向坍缩,那么就不存在穿越 ...

宇宙中存在个巨大黑洞,任何超过光速都被吸进去逃逸不出黑洞这个是超光速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宇宙中存在个巨大黑洞,任何超过光速都被吸进去逃逸不出黑洞这个是超光速需要解决的问题
 ...

对于黑洞的解释之前主流说法是黑洞另一端是白洞,此依据是能量守恒定律。另一种说法是黑洞是一个质量无限大的物体,其引力导致光都无法逃逸以至于产生不可视的状态,此依据来源于万有引力学说。基于我说的空间主体,时间是空间产物来说,空间未必是唯一的,我更愿意相信黑洞后是另一个空间,或者类似于单向阀的一种状态,只进不出,光也是一样的,可能还是原世界,也可能不是原世界。根据宇宙大爆炸的学说来看,宇宙是一个爆炸后膨胀的产物,其是有边界的,更像克苏鲁神话中的阿撒托斯,终有一日会停止并且走向毁灭。至于您说的那个超过光速就会被黑洞捕获这个理论我确实没有听说过。麻烦给我一个理论出处我去研读一番,补充一下。我不是研究天体物理学的,都是自己的浅薄见识。

网友:
你这帖子内容,搞得好像有种我们能跟老爱相提并论的错觉啊!

网友:
因为像姜萍这样的天才太少

网友:
用相对论来解释,时空穿越就是悖论。
光锥之内,皆是命运。
推荐一部纪录片《旅行到宇宙边缘》

网友:
B站搜BV1Yqhwz9E9B

网友:
数学是一门用来探索世界的工具学科。而物理就是在探索世界。物理学家一般都是数学家,就好比一位经验丰富的机械工程师往往也擅长使用CAD和Solidworks。而那些不擅长数学的物理学家,就好比不借助辅助线和尺规直接手绘轴测图的大神。

网友:
应该这样说,理论物理学家一般数学都很厉害

网友:
           高中校友,物理题,他硬是用数学解出来,物理老师佩服他。

网友:
算命先生其实也是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就是给机器算命的。数学家是把物理过程量化。算命先生是直接给出结果。一般不会告诉你过程,因为天机不可泄露(其实对于过程,他可.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结果,就像套用公式,根据已知条件,推出结果,至于为什么,师傅没教,或者学不懂)

网友:
宇宙是一个比人体放大无数倍的生物,恒星及行星形成的星系只是其体的流动的物液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