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零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
如下图,薄壁环形金属零配件,截面是C型,是用冲压还是滚压加工更合适呢?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材料,不了解材料性能,也不知道弹性变形量大小,这么薄板冷加工行不行,如果可以冷加工,建议采用滚压成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材料,不了解材料性能,也不知道弹性变形量大小,这么薄板冷加工行不行,如果可以冷加工,建议 ...

内行人啊,确实可以冷加工,而且滚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有公司在这么做了,冲压可能会有回弹角。。但是具体的滚压工艺应该怎么执行呢?它是封闭环形,不是直条。。

哥们是在哪儿的? 可否细聊。

这是尖端工业产品,国内以前玩不了。即使现在也玩不了,虽然有几家公司号称有产品,指不定是从外国进货,自己再做个包装而已。你可以去宁波天生密封件,上海尚固工业,广东德龙密封这三家公司咨询。   发表于 昨天 15:53

网友:
有量就一定有办法

有量就有办法的话,为什么多年来一直被英美企业垄断呢。  发表于 1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压吧

是的,但我具体不知道怎么个滚法,可否细聊?

想什么呢,多年来这种产品一直被英美企业垄断,国内企业都不会造呢,还细聊,你简直乐死我。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材料厚?

眼花了  发表于 2 小时前
不看图吗,我的老伙计。0.25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
不是C型,是一个封闭的圆环,滚压也要经过几道工序,理论上是可以做出来,但是尺寸可能保证不了。

别闹了,截面是C型,人家知道封闭圆形,那文字不写着的吗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C:
这种冲压成型好像也不方便,滚压成型相对容易实现。先成型无缝管或有缝管(根据要求),再环切成胚料,再滚压成型,也有可能滚压完了还需要再冲压整形。

你要不看看直径是多少,20毫米,。还有C型自己的厚度才1毫米,你的小滚轮打算做多小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金属密封圈,之前用过,是要开模具做的,具体成形工艺不清楚

全球也没几个会做的,基本就是英国美国公司的独门产品。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D:
看可不可以这样,如下图所示
①冲压成型,②卷边,③冲裁去掉中间的圆形区域

网友E:
大聪明在每个楼层上蹿下跳的样子真滑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可不可以这样,如下图所示
①冲压成型,②卷边,③冲裁去掉中间的圆形区域
 ...

想法不过,不过有两个问题:1,为何不直接从冲成的环形坯料开始冲压做呢,这样中间的圆形区域就不存在了,换成一个芯子模具 还控制C圈的内径;2,这样的冲压恐有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冲压成型好像也不方便,滚压成型相对容易实现。先成型无缝管或有缝管(根据要求),再环切成胚料,再滚 ...

学者11是谁? 好像没法直接回复他。。材料厚度没有1mm,只有0.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聪明在每个楼层上蹿下跳的样子真滑稽,哈哈哈

大聪明是学者11吗?哈哈哈,我都没法直接回复他。

网友F(2025-08-26):
先做成封闭的弯条,再CNC开口和并光两端面,以前做过截面是C但是没有那么弯的产品

网友:
切削加工可以保证尺寸要求,冲压不能保证尺寸。

网友G:
切削加工可以保证尺寸,冲压有回弹很难保证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做成封闭的弯条,再CNC开口和并光两端面,以前做过截面是C但是没有那么弯的产品 ...

是吗? 也是这个材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削加工可以保证尺寸,冲压有回弹很难保证尺寸。

切削加工?用实心金属圈,把里面切削掏空成C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围观学技术

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件不能用辊压,而是要用拉弯,辊压没有材料纵向塑性变形

网友:
滴滴,需要加工嘛老板

网友:
可不可以先挤压成C型在切断后滚压然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冲压成型好像也不方便,滚压成型相对容易实现。先成型无缝管或有缝管(根据要求),再环切成胚料,再滚 ...

是的,请问你擅长辊压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削加工可以保证尺寸,冲压有回弹很难保证尺寸。

壁厚很薄啊,0.25mm,可以切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