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8-02):
求助,用SW新建项目的时候上面小工具栏变成绿色了,打开之前的文件又没有问题,虽然不影响建模,但是看着好难受,求恢复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你打开的是其他人发给你的文件吧?他夏欢这个颜色。
, j4 t. ?+ x3 B" L- D在选项,颜色里改

网友:
估计得重装软件了。。

网友:
检查下设置,颜色,图标颜色,看看右边下拉选择的是默认还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