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下面的零件塞到上面的里面

楼主(2025-08-04):
如图,下面的部分是如何能塞进上面的部分的,不掉下来,自己有分开的部分,如何处理?

网友:
这种都是滚压收口的

楼主:
自己有办法DIY弄吗

网友(点评):
小锤慢慢敲,不要压死了。

网友:
这个是一种摆碾工艺,如果是不重要、不会自重脱出的话,只要在孔的稍有过盈的情况下,只要挤进去就可以了,可不用摆碾.

网友:
ACE的空气弹簧安装配件,顶部的轴耳,结构类似,有一个卡簧销:

网友:
像是烘装工艺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