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凹坑是咋画的,咋加工的

楼主(2025-08-04):
这凹坑是怎么加工的。。第一次看到,叫啥工艺。。。图纸咋画啊,UG~

网友:
那是折弯导致的变形,理想状态下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凹陷的,你画图正常画就行

刚看到第二个照片,看起来应该是专门的工艺压出来的这个凹槽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咋画。。。就单纯看这个凹 不会画

网友:
工艺问题,用蛇形内模折弯,就没有这个凹坑。

网友(点评):
用钣金的成型工具,可以画出来 。

网友:
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网友:
这是产品缺陷吧,哈哈

网友:
找找弯管加工的小视频看看

网友:
这个凹槽必须有,方管弯折的内壁是挤压,所以得要想办法把挤压的部分延展开来,不然会产生膨胀变形。

这个要画的也只能示意,弄模具的应该知道这个延伸参数。

网友:
不套芯完这个方管,就自然出这个凹坑

网友:
我差点以为是实习生问的问题。可以使用变截面扫描切除

网友(点评):
你好帅啊,论坛最帅的

网友:
工艺问题,不能算是缺陷吧,反正没啥用,画效果图的话,表不表示无所谓了,文字注解一下就行。

方管弯折都会有吧...不然弯下来多余的部分去哪了...

网友:
你弯管弯好就直接是这样了,画不画都一样

网友:
不画,文字注释,向内凹陷

网友:
先实体 中分面 画个大概形状 拉伸切除+倒角 最后整体抽壳?

网友:
它做这个形状 我感觉是  原本不受控的各种内凹 我干脆做个受控的内凹,还让人感觉这地方有设计

网友:
多去生产现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