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如何实现翻盖的阻尼感

楼主:
想做一个双翻盖圆顶,如图所示:

请教一下大家,要装什么转轴(最好是标准件)才能在翻转翻盖的时候有阻尼感,并且可以让两个翻盖任意悬停呢?

之前在淘宝上找到这种标准件,只能翻转一个,另一个翻盖是固定不动的

只能翻转一个翻盖

只能翻转一个翻盖

网友A:
这个不行吗?这个就行呀,和阻尼合页一个原理,

网友B:
一边装一个,一个控制一个,对侧从动。不就好了吗

网友C:
很重吗?重的话 用氮气弹簧。轻的话用O型圈。尺寸是多少?

网友D:
做两个摩擦片 紧固螺丝控制压力,登高螺丝固定。

电动车头盔的 劣质版 就是这么搞得。  发表于 2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吗?这个就行呀,和阻尼合页一个原理,

这个圆盘转轴要有一个固定侧,装上的话就变成翻盖A固定不动,只有翻盖B能翻动。

这个圆盘一边装一个,各控制一个翻盖不行吗。  发表于 半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装一个,一个控制一个,对侧从动。不就好了吗

好主意,我测试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重吗?重的话 用氮气弹簧。轻的话用O型圈。尺寸是多少?

不重,两个翻盖加起来1公斤左右,半径是255mm和265mm左右。

网友:
标准件:旋转阻尼器(Rotary Damper),推荐ACE:

旋转阻尼是以油柱离心力为核心感知机制的液压式调速器,直接与汽轮机主轴相连。通过阻尼管排油量变化实现转速感知,在额定转速范围内油压与转速呈线性关系。这玩意给楼主的翻盖用啊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E(2025-08-05):
旋转阻尼器两种常见规格的内部结构:

旋转阻尼器已经很常见,楼上点评的兄弟想当然的认为是大家伙,实际上可以做的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阻尼器两种常见规格的内部结构:

收到!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两个摩擦片 紧固螺丝控制压力,登高螺丝固定。

有想过这个方案,但怕磨损比较快

网友:
这类有标准的外购件,多查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