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3最近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楼主(2025-08-04):
在编辑草图时;在使用结构构件时;

在编辑草图时正做着呢鼠标变沙漏然后退出草图命令;
在使用结构构件时,正做的时候鼠标变沙漏退出草图命令。
版本2023SP5.0

网友A:
那肯定是你点确定或取消按钮时才会出现的。

网友B:
键盘坏了?还是有键盘宏?

网友:
1、后门,SW有后门是众所周知的
2、软件问题,偶尔SW会突然类似忙,卡死的现象,不排除是后门联网的可能

网友(点评):
我的2022也经常这样 就这还正版的,还不如盗版的好用

网友(点评):
一张口就后门后门的,可曾有半点依据?造谣一张口,辟谣跑断腿。

网友(点评):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盗版SW能被监控到

网友C:
键盘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坏了?还是有键盘宏?

我试了一下取消命令。取消命令很快就退出了当前命令,沙漏图标的持续时间远少于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坏了吧

我试了一下取消命令。取消命令很快就退出了当前命令,沙漏图标的持续时间远少于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你点确定或取消按钮时才会出现的。

没点

网友:
键盘拔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