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旋转喷涂设备求助

楼主(2025-08-04):
现在有个管道保温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做过,使用料枪把料打在旋转的管道上,成型为一层管道保温层,现在这个管子是46寸的,外径大概1200左右,长度常规12m,重量算了下10t左右,转速0.5m/s,网上搜了一下,有成熟的技术,下面贴个图,现在打算用他下面这个装置,做简单一点,左右两边各两个轮,电机驱动单边轮动,准备用9台这种装置垫在下面,隔1.5m一台,单边有个加持机构,来保持跳动,现在的问题

1.电机要用几个,是每一个装置都用一个电机,还是尽量少用电机,将带电机的装置安装在靠中间位置,来保证电机的同步,感觉不同步的话对电机是有伤害的
2.跳动怎么解决,跳动很大的话最后做出来保温层跳动会不会更大
3.轴承怎么选择,主要是径向力,可能会有轴向力,现在选择的是两圆锥滚子轴承或者圆锥滚子加深沟球,或者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4.下面的轮胎想选择聚氨酯轮胎,但查了下,当保温层成型后,摩擦系数会增大到0.5-0.8,这样我电机功率是不是要增大。
请诸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没考虑到的隐患或者可以优化结构的地方

网友A:
那么大的直径,有四组支持都够了,头尾两个支撑用电机驱动,中间的只是支持一下。转速低,跳动只能随缘了。

网友B:
管壁厚度是多少?什么材质的?保温材料如何包到管道上的,你的图给的是缠绕上的,那么对保温材料的抗拉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在缠绕时不会被拉断。如果采用缠绕方式你说的工艺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直径,有四组支持都够了,头尾两个支撑用电机驱动,中间的只是支持一下。转速低,跳动只能随缘了。 ...

四组感觉不太够啊,轴得多粗,轴承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壁厚度是多少?什么材质的?保温材料如何包到管道上的,你的图给的是缠绕上的,那么对保温材料的抗拉强度 ...

厚度30,螺旋钢管,普通碳钢吧,材料是喷涂式的,应该是机械手来回行走喷涂或者几个机械手定点喷涂,图片是网上找的,主要是了解一下这种大概的样子

网友C:
10T,12米分布,普通货车都比它重,那车轴也没多粗。我觉得中间放一组做驱动,单轮不行可以并几个轮子,两边各两组支撑,相当于三米一个支点,够了。就图上汽车轮子就挺好的。可以去淘旧车轮来改

网友:
思路清晰,问题描述的很清楚。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T,12米分布,普通货车都比它重,那车轴也没多粗。我觉得中间放一组做驱动,单轮不行可以并几个轮子,两 ...

轮子找了下可以用叉车那种轮,但支撑肯定是要多一些的,对面会有更大的管子也需要喷涂的,支撑问题不太,就是跳动很难说,不知道5mm能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