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电机选型只要瓦数就够了吗?

楼主(2025-08-05):
  小弟我也就入行两年,前段时间去面试,面试官给我出了个电机选型的题目,要求要我根据要求选型电机,我问他能不能借用工具,面试官说不行,让我笔算并写计算过程。因为我也是懒人一个,选电机基本都是用表格计算的,笔算很少,所以耗时比较长一点,计算出来了扭矩和惯量比还有功率,大概花了十分钟吧。写完将答案给面试官看,他看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算的什么东西,写了这么长一串数据?这东西看一眼就知道用多少瓦的电机了。“然后他直接用公式计算出电机功率,关于扭矩和惯量比都没计算,然后说我电机选型都要这么久的吗,给不了我想要的薪资。然后就给了比当初在软件里说的要少两千左右的薪资。
  这样一顿面试下来,已经把我给整的不自信了,我的认知里面电机选型是需要扭矩和惯量比的。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电机选型只用功率就够了吗?或者是只需要算功率是用在什么情况,要计算扭矩和惯量比又是用在什么情况下的呢?虚心求教,还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复杂的有复杂的算法,简单的有简单的算法。

网友:
变频电机看应用场景,没有定位要求的场景算功率,有定位要求的场景要惯量匹配。伺服电机必须要,不然会抖动。面试官也是个水货。

网友A:
至少你说下题目吧,有的地方要求不严,直接功率

网友:
考试场景和内容描述不够清楚,只能听楼主片面说道

网友:
电机选型主要就是扭矩、转速,然后换算成功率的过程吧

网友B:
唉,楼主还是刚入社会了,被套路了。

首先这是明显的为了砍薪,故意的PUA,不建议入职这家公司。
第二这个面试人,说的话,显示出基本的人格互相尊重就没有,
如果领导没有包容心,公司注定找不到或者留不住比领导优秀的人才,从而导致公司不会有什么好发展。

网友:
他的思路是    是P=FV,先算下功率

轻载可以这么考虑,先定功率再定参数,重载就要考虑多一点

网友(点评):
明白了,多谢指教

网友:
不清楚原委,不做评判

网友:
看面试套路,基本就是私营小企业的模式,技术小头目面试,技术差,素质差,对人缺乏起码的尊重。

网友C:
一般的电机算一下扭矩和功率就得了,步进和伺服就要算惯量比和扭矩了。楼主应该把面试题目复述一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机算一下扭矩和功率就得了,步进和伺服就要算惯量比和扭矩了。楼主应该把面试题目复述一遍。 ...

一般情况这样就可以了,现在非标设计的时间那么紧,谁有时间给你在那里仔细的计算。要学会快速估算,绝大部分情况都是可以这样干的。

网友(点评):
啊,有些情况不行哦

网友:
伺服电机,减速比小的高速要算功率惯量比,减速比大的低速基本看扭矩

网友:
真正的老手是不会面试具体问题的,这还处在面试初级阶段

网友E:
此时此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楼主:

小弟我也就入行两年,前段时间去面试,面试官给我出了个电机选型的题目,要求要我根据要求选型电机,我问他能不能借用工具,面试官说不行,让我笔算并写计算过程。因为我也是懒人一个,选电机基本都是用经验公式,笔算很少,所以基本上三分钟就能出结果,计算出来了扭矩和惯量比还有功率,大概花了两三分钟吧。写完将答案给面试官看,他看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算的什么东西,就写了这么一点?这东西不经过仔细的计算校核,选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可靠。“然后他直接用各种公式洋洋洒洒写了一张A4纸,关于扭矩和惯量比都用了好几个没见过的公式算了3遍以上,然后说我电机选型这么敷衍的吗,给不了我想要的薪资。然后就给了比当初在软件里说的要少两千左右的薪资。
  这样一顿面试下来,已经把我给整的不自信了,我的认知里面电机选型是用经验公式一下子出来的。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电机选型必须要详细地每个参数都校核正确吗?虚心求教,还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中肯的,一针见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时此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楼主:

小弟我也就入行两年,前段时间去面试,面试官给我出了个电机选型的题 ...

你两唱双簧啊

网友E:
就是说啊,计算效率低不是原因,降低2k薪资才是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时此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楼主:

小弟我也就入行两年,前段时间去面试,面试官给我出了个电机选型的题 ...

哈哈哈,真实,反正横竖都会PUA面试者和砍工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啊,计算效率低不是原因,降低2k薪资才是目的

请教您螺旋输送机,直知道中心轴总重量与转速,怎么选电机呢?

网友(点评):
条件不够

网友G:
你当时就该用自信而鄙夷的眼神反问他:你们电机选型都不计算扭矩和惯量的吗?再冷笑两声,把他整不自信,然后扬长而去。
讲真,如果这个领导这样跟你讲话,还压价,真没必要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您螺旋输送机,直知道中心轴总重量与转速,怎么选电机呢?

嗯?为什么大家开开心心在聊天要突然提问啊!我不会啊!我只会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您螺旋输送机,直知道中心轴总重量与转速,怎么选电机呢?

还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换个角度,面试给你砍了还好,大不了不去,就怕你入职之后过一个月,再给你砍,那可真是恶心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为什么大家开开心心在聊天要突然提问啊!我不会啊!我只会拧螺丝!
...

只有大佬才能这么硬杠

网友:
输送铁砂和泡沫重量不同呀,谁知道你的材料

网友:
谢啦,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说下题目吧,有的地方要求不严,直接功率

我是五月份面试的这家,之前有点忙忘记这件事了,这段时间闲下来突然想起这一茬,关于题目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是皮带间歇运动的工况,其他的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这样就可以了,现在非标设计的时间那么紧,谁有时间给你在那里仔细的计算。要学会快速估算,绝大 ...

现在不是有计算工具吗,计算一遍其实也多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点评):
用啥计算工具,能分享一下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当时就该用自信而鄙夷的眼神反问他:你们电机选型都不计算扭矩和惯量的吗?再冷笑两声,把他整不自信,然 ...

主要是他把我给整不自信了,我在想是不是不用计算扭矩和惯量比,他看起来都四十多了,我在他面前都算一个刚入行的小卡拉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他把我给整不自信了,我在想是不是不用计算扭矩和惯量比,他看起来都四十多了,我在他面前都算一个 ...

不要怕,看情况的。

网友:
这东西就像找对象  有人看性别对就可以了 有的人要看身高 体重 学历 经济情况   有人还得看父母家庭情况   有的人性别的都不看。你说哪个对 哪个错。

网友:
看什么电机,步进转速、扭矩

网友(2025-09-29):
引用 网友B:
唉,楼主还是刚入社会了,被套路了。

首先这是明显的为了砍薪,故意的PUA,不建议入职这家公司。

认同

网友:
除非精度要求不高 CT也宽松的场合 要么负载特别轻 要不怎么也得算下惯量啊

网友:
什么规模的公司?

网友:
要看具体工况

网友:
不要被他的岁数吓到了,看过好几个工程师都马上要退休的人了,设计的东西,纯粹就是傻大笨粗,调试时机构抖让工人要么让加大功率要么就是临时改减速比,有很多人根本就不适合搞机械,跟中医一样,庸医占比是绝大多数的

网友:
一看你太专业了,害怕撼动自己的位置,然后就一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