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木能使用在六轴机器人的取料盘吗?紧急求助

楼主(2025-08-05):
因为我有个电木规格是长X宽X厚=800X600X80。取产品的话不是很重,整体都算好的了。现在就是担心,太重的电木,机器人甩起来,会不会把电木的螺丝给甩走的了。毕竟是木。要是镶牙套可以的吗。。因为确实没经历过。也没见过

所以问问大侠。。。

网友A:
用沉头直接过不就行了

网友:
电木不是木材,其实材质是酚醛塑料。只要做好包边保护一般不会磕坏。至于螺栓是否弄坏,可以进行强度实验或材料力学计算校核,如果对螺孔进行加固处理的话估计能用。

网友:
电木不是木,电木确认不适合做牙,非要做的话镶牙套是要好些

网友(点评):
牙套也是牙

网友(点评):
牙套有可以铆的。就算是攻牙安装的那种,由于安装拆卸的时候螺丝是和牙套接触,而基材和牙套没有相对运动,坏的没有那么快。但总体来说拆装多了还是容易坏的。尽量避免在不适合的基材上做螺纹才是最好的

网友:
在网络上搜索还可得更多信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沉头直接过不就行了

正在规划,看网上是可以的,只是没经历过。就一个抽真空盘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在托盘周围加一圈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