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下,矩形管内侧这种焊接质量符合要求吗?

楼主(2025-08-06):
公司买了一批GB/T6728-2017标准的矩形钢管200*100,该标准要求表面质量、焊接质量要符合GB/T6725的要求:

查询GB/T6725,对表面质量、焊接质量的要求中有这么2句话:
1、焊缝处的缺陷允许补焊、打磨,但补焊修磨后应达到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
2、焊缝处的内毛刺一般不清除,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因为买矩形管的时候,合同没有额外约定要清除内毛刺,现在买来的矩形管内壁是下面这样的,不少地方局部有大疙瘩。

现在和供应商有分歧的地方在于,供应商认为这属于矩形管内部,合同没约定要处理,是合格的。
但我们认为这不属于内毛刺,而是属于焊接缺陷(焊瘤),要打磨修补。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矩形管内侧是不是焊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需不需要处理?

网友:
等我有钱了一定要换台能看图的电脑

网友A:
图片上传附件,复制粘贴只能自己看到,发出来别人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传附件,复制粘贴只能自己看到,发出来别人看不到的

第一次不知道,已修改

网友B:
既然选了Q235,那就不是重载用的,这焊疤不影响使用。接收吧,不用纠结了。

正常大批量采购流程是:先送样→确认→封样→批量交货。
公司前期流程不完善,采购经验也有那么点欠缺,使用人也有点做事不严谨(以上3个有1个到位点,就不会出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选了Q235,那就不是重载用的,这焊疤不影响使用。接收吧,不用纠结了。

主要我们我们公司质量部认为影响产品外观质量,因为这个矩形管是过管线的,将来能被看到。

网友(点评):
那就退货,供货商胡说八道,GB/T 6728-2017《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在第一章节范围中已经明确指出:在本标准所规定的型钢主要采用高频电阻焊接方式。谁家高频电阻焊能焊出这个德行的焊缝来。

网友C:
焊管都这样,楼主纯属鸡蛋挑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管都这样,楼主纯属鸡蛋挑骨头

是对产品外观质量有要求,不知道焊管内部的焊接质量这样算不算合格,如果这样属于正常的,那今后采购的时候就要额外提要求了。

网友:
肯定不合格。

刚入职的时候跟着老师傅干电焊,焊成这样你试试他踢你屁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