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的配合公差怎么定好

楼主(2025-08-06):
这是一个轴上装配20个大长条磁铁和小长条磁铁,成品和轴的公差已经定了,这个大小长条磁铁的公差怎么定合适

网友A:
你这个是外贴是吧

网友:
需要定制吧!

网友:
你可以用SW建模每一个零件,在组装起来,就知道大概宽度公差怎么定了。应该是要负公差,因为刚好是360度
另外那个14°的零件,宽度是2,半径分别是25.5和14.3,他们对应的弦长我画出来的不是6.39和6.84.
不知道是不是尺寸数据错误,还是我的建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外贴是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