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钣金壳体缝隙

楼主:
想问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钣金设备外壳,在保持前后面板可拆且没有条件做冲压的情况下怎么做才能减小前后面板和中间壳体主体之间的缝隙?中间加个螺丝的话又太丑了。。

网友:
速速补图上来

楼主:
哦不图怎么没显示。。补了补了

网友:
磨抛。。你找CNC夹具和程序都要重新弄,价格太高。

网友A:
加螺丝怎么就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螺丝怎么就丑了?

因为左右两边的是两个压铆螺母,能把螺丝藏在里面,中间里面没有结构藏不了只能露在外面,感觉像二郎神

网友:
把中间板的宽度加大,靠前后面板压紧

网友B(2025-08-06):
1.加个壳子里面中间加个磁铁
2.壳子和板子中间加个小折弯卡接

网友:
提高加工精度,焊接筋骨

网友:
内部焊接立筋,顺便做止口用

网友:
两边螺丝拧紧了中间贴不紧,有缝,理解了没?

网友C:
我盲猜一手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按理来说前后不会有缝啊,除非你前后面板是一体的,所以和外壳尺寸对不上。

网友:
要控制间隙,设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盲猜一手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按理来说前后不会有缝啊,除非你前后面板是一体的,所以和外壳尺寸对 ...

是这样的,应该是上面两个角上的螺丝孔和螺柱位置有公差,所以拧紧之后就向外弯?

网友(点评):
安装孔扩大一点。

网友(点评):
做反折也可以,

网友(点评):
空间和外观允许的话改一下结构设计吧,你这明显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个壳子里面中间加个磁铁
2.壳子和板子中间加个小折弯卡接

大佬折弯卡接能不能细嗦

网友:
这个面板表面处理是烤漆还是喷粉,可以把螺母做在面板上,淘宝里有一种不通孔压铆螺母,表面处理后面板表面看不出来,壳体需要做几个折边与面板组装。

网友:
用胶粘,还能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
中间部分前后周边都向内折弯成台阶,前后盖嵌入这个台阶上,表面平齐比较美观。

网友D:
缝隙是面板变形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缝隙是面板变形导致的吗?

不是,不拧螺丝就没有缝了,但是不能不拧TAT

网友:
本体做一点点弧度就可以了

网友:
加厚才是王道。

网友:
前后面板加厚,边缘铣掉一个板厚,四周的板插入,然后螺丝锁紧就ok了。进入量3-5个mm就可以防止边缘出现塌陷,如果还有缝隙,那就是你板面不平整。活着是你前后面板中间的主体板封口位置不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应该是上面两个角上的螺丝孔和螺柱位置有公差,所以拧紧之后就向外弯?
...

你看这个改进方向行不,这样应该是没缝的

哦不,前后面板不可拆了

网友:
外板的螺栓通孔大一些,长孔。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加厚试试看!其实最想干的是冲压一个折边然后前后面板嵌到外壳里面但是没这个条件,折弯焊接成本太高了,不折嵌进去的话缝隙比现在更大。。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