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动怎样设计

楼主(2025-08-06):
如图所述,这个传动怎样设计

网友:
那就需要建立另一套齿轮传动。

网友:
必然要产生一个1入3出的结构,看你这边怎么分配了。成熟产品应该是没有的,至少我没听说过。1带2,1带4都好说,1带3容易有震动吧,动载荷的分布一定要做好。

网友:
为了省两个标准电机设计一套传动系统有点亏啊

网友:
看负载情况,同步带、链条都可以啊!

网友:
同步带感觉好一点

网友:
万向节,,,,,,飞机发动机有类似的传动方式

网友:
当然用脑子去构思啊。。。。。当然像楼主这样上论坛发出灵魂的提问也是可以滴。

网友:
弄个大齿圈

网友:
弄个大轮?
弄3根同步带?

网友:
链轮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