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齿?

楼主(2025-08-07):
黑色是盖在上面的,然后转动离心之后考这个齿刹住黑色圆盘。
投影之后看这外形不是齿轮。有没有类似机构用到这种齿的?

网友:
当然不是齿轮,这又不是齿轮啮合传动。

网友:
看图分析应该是正转是向心力带齿零件不起作用,反转离心力带齿零件卡在两个零件之间起到减速作用。这个齿零件应该是起到两个作用,一是限位。二是减速过程中起到点刹的作用,开始是不起减速的作用的,当速度起来了把带齿零件甩到特定的位置开始减速,带齿零件和黑色壳子内壁在速度的反复加减中不断的在平面抖动(类似点刹,让速度维持在谋个平衡区间)。

网友(点评):
基于3张图的个人分析仅供参考哈。

网友(点评):
超越离合器听说过没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请科普讲解一下“超越离合器”和单向阻尼速度稳定器的区别。

网友:
是不是棘轮啊

网友:
从功能上看像棘轮。

网友(2025-09-10):
像个酒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