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覆盖尺寸

楼主(2025-08-07):
论坛里的各位好友、大佬;大家知道sw工程图覆盖尺寸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快速检查出来吗。
最近接手别人的图纸,图纸里全是覆盖尺寸,改完模型出图还得一个一个检查一遍;检查几张之后实在受不了,准备自己出图,搞完一张大图后感觉更累了,心力交瘁啊。。。。。。

网友:
哈哈哈哈,这简直太糊弄了,这明明修改尺寸直接驱动图形就完事了,这是把在画二维图时产生的恶劣习惯给用到solidworks上了。

网友A:
您可以选择自动更改覆盖尺寸的颜色。2024新功能其他版本未知

以前,您必须单击每个尺寸并查看其属性才能查看覆盖。

您可以:
自动更改覆盖尺寸的颜色。
要指定颜色,请单击工具 > 选项 > 系统选项 > 颜色。在颜色方案设置下,编辑工程图,覆盖尺寸的颜色。

要显示颜色,请单击工具 > 选项 > 文档属性 > 尺寸,然后选择以不同颜色突出显示覆盖尺寸。

将覆盖尺寸值恢复为其原始值。
右键单击覆盖尺寸,然后选择恢复原始值。
https://help.solidworks.com/2024/chinese-simplified/WhatsNew/c_wn2024_drawings_dimension_overrides.htm

网友B:
好像在一些高版本中可以设置尺寸颜色。

网友:
没有高版本 ,就核算关键配合尺寸之和,过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一些高版本中可以设置尺寸颜色。

用的是22版本的,我看好像24版本的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选择自动更改覆盖尺寸的颜色。2024新功能其他版本未知

以前,您必须单击每个尺寸并查看其属性才能查 ...

公司用的22年版本,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