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小孔有限元分析问题

楼主(2025-08-07):
请问大家,soildworks的simulation能不能分析出薄板激光切割出多个小孔后板材变形情况这种问题?

网友:
切割前板内的预应力怎么施加?

网友:
估计要专业软件,专业研究这个行业的牛人才能准确建模和施加边界条件。

网友:
这种估计很难模拟出来,因为板材本身的内应力不是均匀分布的,然后是激光产生的热影响也是不均匀的,主要从切割点扩散,然后再冷却的情况,都很复杂。

楼主:
好的好的,知道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