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折弯模的设计

楼主(2025-08-07):
请教下各位老师,材料是不锈钢,有什么办法设计折弯模,怎么达到这种要求呢,总是尺寸做不到位。 只要能达到尺寸要求,效率先不管。 最好能指点下模具的设计,万分感谢。

楼主:
上面不小心弄成文件了,下列图片。

网友A:
这个用弹簧机弯,数控参数,

如果还不行就是村料问题,材料不行

模具,我在06年专做这玩意,但现在不用了,都是数控机做,哪还要模具,

如果真要,收费2000,给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弹簧机弯,数控参数,

如果还不行就是村料问题,材料不行

春哥求点播,现在想的是用那种手动折弯做,看的我懵逼,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点评):
第一步展开长度,取中心层,系数0.95,第二步弯左大圆,第二步右大圆,第三部折下面的R0.3,第四步折另一个R0.3,最后整形,你折出来肯定不对,哪就整 形,模具不好整,只能钳子整,这破事,我干了几年,都这样干

楼主:
引用 楼主:
春哥求点播,现在想的是用那种手动折弯做,看的我懵逼,不知道从哪下手。
...

咳,单位用得那种扳手一样得折弯, 还要要求精度,。。

网友(点评):
你们厂子技术部编工艺的人也是牛逼,用扳手弯折还要求图纸上的精度。 你让他连着用扳手弯10个,试试能成功几个。

网友(点评):
一天能做多少个?

网友:
这关键看管壁厚度,如果太薄,弯曲国小时会出现打褶和弯曲中点处管型变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咳,单位用得那种扳手一样得折弯, 还要要求精度,。。

那你得有老师傅。。。。。老师傅都看不你的工具,直接上手弯。

网友C:
看了下,要是要效率,还是用折弯的快,先折弯,然后两个半圆夹着旋转,可能因为弹性不到位,那么一高一低,然后在压平,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D:
春哥说的靠谱,找数控弹簧机加工商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要是要效率,还是用折弯的快,先折弯,然后两个半圆夹着旋转,可能因为弹性不到位,那么一高一低, ...

效率先一边吧,主要能达到这个尺寸额,老哥能大概弄个草图看一下吗。我心里有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有老师傅。。。。。老师傅都看不你的工具,直接上手弯。

还是得做个工装好些,老师傅没有呢

网友:
我还以为的钣金折弯呢,这线材,首选弹簧机,定制价格也不会很贵。可能比你做工装模具便宜多了。至于精度能不能达到,得跟厂家沟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哥说的靠谱,找数控弹簧机加工商问下

几十件的量,让自己用工装解决。

网友:
先把检具图做出来。然后放一点反弹量;再做减法避空一些会干涉手动掰的地方。然后再做加法;理一下手动折弯的顺序;在起点和中间部分增加一些辅助固定。。试试

网友E:
不论量小还是量大,用模具做都不如弹簧机成本低,还是找个弹簧机供应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论量小还是量大,用模具做都不如弹簧机成本低,还是找个弹簧机供应商吧。 ...

主要还是要自己弄,做个简易的工装。

网友(点评):
只做几个吗?那就打印一比一图纸,弯好对照下,不对的地方校正。

网友(点评):
也就100个不到吧,这数量很尴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十件的量,让自己用工装解决。

让我来,我是老师傅。表演一个徒手扳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来,我是老师傅。表演一个徒手扳铁丝。

公司里有这种钳工老师傅会省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