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定位结构相关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
目前面板的安装方式是面板上有六个葫芦口,然后墙壁上有六个卡扣。但是现在由于改造,墙上没有六个卡扣了,希望做一块转接的结构,直接以墙壁底为基准安装在墙壁上,卡扣提前安装在转接板上。请问各位大神,除了H型、工字型的结构,这种需要裁剪太多材料了,还有更好的方式么。万分感谢。

网友:
有,L型
焊接成型

网友:
至少画个示意图  人家看的更直观

网友:
这,那卡扣是长在墙上的吗?你自己重新做几个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