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下这个多少钱一个

楼主(2025-08-08):
1.产品外形尺寸13.9*4.5*19.2,外壳冷扎板0.25厚镀镍,胶芯LCP,19个锡0.6*1.5,端子(19pPIN)0.2黄铜镀镍,镀锡,接触点镀金0.5“,

网友:
1块左右

网友(点评):
要是有你这样的客户就好了,一年可以随便半个小目标了

网友(点评):
1块,我做这模具时,冲一个只有几里,你这动不动1块,

网友:
一根1米长的HDMI线,进货价可能不到10块钱,那这一个头子批发价得有1毛钱了吧

网友:
具体多少钱不清楚,我做过端子和屏蔽罩,大量的,高速冲,冲一模才1-2里,还做过一个咪头模具,冲一个1里,1里,老板还说赚钱,一台机一天能干1000块左右,老板四台高速冲没请人,淅江老,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多年以前了,现在人工,材料,电镀,房租都上涨

网友A:
最该整治浙江一带,工业品内卷就是浙江人搞出来的,把利润都干没了,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看来猜的错的有点离谱了

网友:
成本大概在4毛左右

网友:
几毛钱一个,具体几毛那就看卖给谁,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该整治浙江一带,工业品内卷就是浙江人搞出来的,把利润都干没了,劣币驱逐良币。 ...

小工厂,全家干到晚上十点。极度内卷

楼主:
没有最卷只有更卷,上面发的图片产品含税价格0.14,别人还有0.12的

网友:
这么离谱吗?含税0.12还镀金啊

网友:
确实超乎想像了,总认为这种精密端子器件不是和打火机一个等级赛道吧。

网友:
和这个有点像啊

网友(点评):
差不多是一样,你发的那个外壳是镀金+线夹

网友(点评):
镀的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