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镍钛丝定型工艺

楼主:
大家好,下列是图片,这种镍钛丝先要用工装给定型再直接真空热处理。请问以产品做个仿形凹槽,上面盖板锁紧,直接真空处理可行吗。 定型工装的这种设计。

楼主:
有懂镍钛材料真空热处理工艺的朋友吗

网友A:
可以记忆丝就这样干,还要深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记忆丝就这样干,还要深冷一次,

,感谢春哥指导,不过我在想,下模做仿形,上面盖住就相当于一个上下封闭的槽。 用镍钛丝尾端去进料,一直到头端的球露在外面,这种可行吗,最后弄个1出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记忆丝就这样干,还要深冷一次,

春哥,这种真空热处理的定型模具材料用H13是否可行呢,或者用更经济的材料。 后续加工也不好弄,定型槽宽0.55mm左右。

可以  发表于 2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