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圆管套在一起,前后可以动,怎么防转动?

楼主(2025-08-08):
帮帮孩子

下面是一个气弹簧,前后能伸缩,但是要防止管子转动,怎么改啊

下面是一个气弹簧,前后能伸缩,但是要防止管子转动,怎么改啊

网友:
管子能不能开槽

网友(点评):
看着是碳管,一般碳管都是卷制不开槽

网友:
大概这样,支架固定在底座上,伸缩杆限定在支架上滑动

网友:
卡箍夹紧一些还会转吗

网友:
加个八字环,把气弹簧外壳和外圆管固定

网友:
如果是碳纤管不能开导槽加销钉,可考虑在内孔增加导杆导槽结构,行程会受限。不行那只能外部加导向了,在气弹簧的对面加一个导向杆

网友:
如果材质是碳纤维的话楼主这种要求很难达到。就是金属材料想达到这种使用要求的多数采用花键轴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打个孔,然后加销钉

网友:
再加一个空气弹簧。两个180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差不多能行。

网友:
不能在圆管上加工的话,外侧加滑槽

网友:
用过绝缘棒吗?有一种绝缘棒拉长随意,锁住只需要转动一下两个棒子就锁住了

网友:
可以夹紧内轴,外部加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