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inventor装配体镜像时不生成新零件

楼主(2025-08-09):
如题,在inventor装配体中,想要对一个零件镜像安装,但实际这两个零件是一样的,并不需要生成一个对称的新零件。请问如何做到?目前每次镜像都会自动生成了一个新零件,不知怎样避免。谢谢!

网友:
那就用阵列啊

网友:
在镜像时,是可以设定的,见附图,在多试试就知道如何使用了。

网友:
inventor使用者越来越多了,inventor对于机械设计还是非常好的,毕竟与cad一个公司开发的,cad可以无间隙使用。6 N/ k3 m3 ?- N1 A! @
除了做曲面差一点,其它都很好,并且非常稳定,开机连续使用几个月,没有丝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