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机械密封系统中的搅拌轴的轴向力是由哪个零件来承受?

楼主(2025-08-09):
求教一下大佬,高压机械密封系统中的搅拌轴的轴向力是由哪个零件来承受?是不是由机架里面的轴承来承受,

网友:
虽然没图,但轴承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该是你问的答案

网友:
搅拌设备可以没有轴向力,一般是成对安装,方向相反,彼此抵消轴向力

楼主:
是由机架轴承室里的轴承来承担的吗?

网友:
应该是轴承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