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打包后复制到服务器里面,零部件丢失问题

楼主(2025-08-09):
大型装配体做好之后复制到服务器里面,有个别装配体再从服务器里面打开的时候出现零部件丢失,或者配合丢失,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快速复制装配体?

网友:
打包功能试下

网友:
用pack and go功能

网友A:
打包也会丢失哦我遇到过,

网友(点评):
所以一般大型组装体我会打包完之后检查一下。基本都会丢失,原因是层级和文件夹层级过多,就会丢失文件,比如子装配下的子装配的某个部件在另一个文件夹,就会丢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包也会丢失哦我遇到过,

这个如果你是正版就可以打电话骂达索了

网友:
Pack and go 也不好使。会丢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你是正版就可以打电话骂达索了

大多没有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