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瓶车刹车问题

楼主(2025-08-09):
这是电瓶车碟刹结构图。黑色是铸铁的框架,蓝色活塞推动红色刹车片,夹住黄色碟片实现减速。

平时,由绿色弹簧分开刹车片。
问题是:右边的刹车片一直紧贴在框架上。那么刹车时怎么保证它也压到碟片上?
平时又怎么保证它离开碟片?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有浮动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浮动销

我也看到浮动销了,但它的阻力也很大,并且只能解决两边夹紧,不能解决两边松开的问题。画个受力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
弹性夹片负责回弹,活塞申出。垃圾刹车单边活塞靠顶变形,好点的双边活塞的科学点

网友B:
间隙非常小,几乎算是0.几毫米的状态,你这个间隙太大了,感觉才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碟刹的下泵其实是没有任何回弹装置的,所以刹车松开后,就算是给两个刹车片松劲,所以,刹车片和刹车碟之间的间隙非常小;这也会造成稍微有点错位就会有刺啦刺啦的摩擦声音

网友C:
靠碟片变形。

网友:
这是浮动式刹车系统,夹紧刹车片时需要用刹车分泵推动活塞销前进,当刹车泵泄压后,活塞销靠碟簧或弹簧复位。

网友:
汽车刹车也这样,不回位的,

碟刹是不能回位的

网友D:
正好维修过自行车刹车,
你提出两个问题,1.刹车片怎么保证压到碟片上? 2.怎么离开碟片?
其实刹车有多种结构,像你图中的这种结构,只有左侧蓝色的是主动件,那么它会推动刹车片压倒碟片上,并使得碟片变形,再压到右边刹车片上。分开是时候,蓝色活塞是主动分开,碟片是被绿色弹簧分开的。
还有一种刹车是左右都有主动件,所以左右刹车片都会被推动同时夹住碟片,然后分开时也是由弹簧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维修过自行车刹车,
你提出两个问题,1.刹车片怎么保证压到碟片上? 2.怎么离开碟片?
其实刹车有多种 ...

左右都有主动件的好理解,就是单边主动的。

按你意思是碟片变形,这倒也能说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非常小,几乎算是0.几毫米的状态,你这个间隙太大了,感觉才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碟刹的下泵其实 ...

是的。我发现如果连续快速握刹车,活塞就会越伸越长,应该就是因为没有回弹,油来不及从活塞出来就有更多油进去了。

网友(点评):
回去,扯什么,用压机都压不回去

网友(点评):
但没修过刹车吧?只要松开握把,用手就能把活塞压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碟片变形。

仔细看碟片和轮辋的连接处,是很细的几根“辐条”,可能就是为了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