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液压缸的安装位置

楼主(2025-08-09):
问个低级问题,一个杆系绕着旋转点由40°旋转到90°,液压缸驱动,请问如何选择液压缸的安装铰点和行程?靠经验嘛还是有推导

网友A:
sw 草图   画出极限位,链接油缸,差值就是行程。注意下压力角

网友:
你说的类似曲柄滑块机构吗?
可以用SW草图模拟出简化的运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草图   画出极限位,链接油缸,差值就是行程。注意下压力角

那油缸的安装点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