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高压40MPa旋转密封,请高手点评一下

楼主(2025-08-10):
设计压力40MPa,设计温度100度,搅拌轴直径10~20mm,想利用泛塞封来进行动密封,从网上查到由此工况的泛塞封,对于设备压力对搅拌轴产生的轴向压力,利用机架的轴承来承担,采用圆锥滚子轴承,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轴承承受的轴向载荷怎样计算,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开题:想设计高压40MPa旋转密封;内容: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载荷怎样计算。欲知具体要干啥且待下期分晓。

网友(点评):
高压40MPa旋转密封的设计难点是选轴承

网友:
首先这样,然后那样

网友A:
搅拌轴大气压力端的伸出轴,可以加装一个轴承,施加的压力和40Mp的密封端调节到不漏气即可。

网友:
泛塞封最高可以封70MPa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搅拌轴大气压力端的伸出轴,可以加装一个轴承,施加的压力和40Mp的密封端调节到不漏气即可。 ...

大侠,能加个好友请教一下吗?我微信1386311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