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直线导轨制造公差是多少

楼主(2025-08-10):
谁知道直线导轨宽度WR制造公差是多少

网友A:
莫非是想双侧侧向定位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想双侧侧向定位装配?

太对了

网友(点评):
偶像,加框,膜拜!

网友:
刚看了,从上银样本来看,它对导轨底面宽度要求并不高,但对同一根宽度一致性要求还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测量一下。

网友:
想法可以实现,但和宽度公差没关系啊,单边定位,单边压紧有问题么?

网友:
估计你是想直接板上开槽,纯靠这个槽防止导轨本身受到外力被晃动。我告诉你我的使用经验,上银导轨等国产导轨本身应该是负公差。注意THK导轨,THK的导轨宽度是正公差,吃过这个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