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到书上的这个结构,怎么计算出力呢?

楼主(2025-08-10):
无意间在《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上看到这个连杆结构,结构特点是占用空间小,伸缩行程较大,但是搞不明白这个出力的计算。还请论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出力,力是有方向的,你指哪个方向?
力是有作用点的,你是问哪个点的力?
力是动静的,你是问动态力还是静止力?
如果速度不恒定,你还要指出哪个时刻的瞬间力?
你真以为力学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出力,力是有方向的,你指哪个方向?
力是有作用点的,你是问哪个点的力?
力是动静的,你是问动态力还 ...

抱歉,描述的不清楚,这个结构里面还有2:1的链轮传动,细连杆的末端是近似直线的运动,我想知道的是动态的。

输入的是粗连杆,粗连杆的输入轴侧有一个固定不旋转的大链轮,输入轴带着粗连杆旋转。粗连杆和细连杆铰接的地方是小链轮,小链轮和细连杆位置相对固定,粗连杆在摆动的时候通过链条传递动力到小链轮带动细连杆摆动,细连杆的末端做直线位移运动。想知道一个公式,来计算理论输入扭矩到细连杆的末端所能产生的水平推力。

网友B:
我一般用红线 绿线两种方法去看力  谈不上算,只是粗鲁看下最大点的力臂力矩。当然也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红线 绿线两种方法去看力  谈不上算,只是粗鲁看下最大点的力臂力矩。当然也有更好的方法 ...

感谢指点,这样分析也可以。但是我还担心一个问题,如果细连杆的端点沿着直线有导向的滑动,那么您说的这种也是成立的,而现在这个结构是靠粗连杆的摆动经过链条传动到小链轮上,小链轮和细连杆是一个整体,这里面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损耗会很大。

网友(点评):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哦。(但是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C:
额,这个机构有点不是很轻灵。

网友(点评):
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击剑识青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描述的不清楚,这个结构里面还有2:1的链轮传动,细连杆的末端是近似直线的运动,我想知道的是动态 ...

2:1的传动比是楼主臆测的吗?

这个传动比是不可能实现直线运动的,连近似都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的传动比是楼主臆测的吗?

这个传动比是不可能实现直线运动的,连近似都谈不上。

已经做了一个简易的三维建模了,用的就是二比一的比例。位移行程1400mm,末端圆心相对输入轴心下降了8mm不到,这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点评):
抱歉,两个连杆相等的情况下2:1是可以实现直线的,看图我下意识认为是不等长的

网友(点评):
感谢DaedraMech点评,等长不等长都不是直连,只是近似直线误差大小的区别而已。尝试过主从链轮加减一个齿,就是直线终点相对起点是偏上还是偏下而已。

网友(点评):
我下午再推导下,这里只要减速比恒定,杆长相等时应该是绝对直线,不是近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这个机构有点不是很轻灵。

确实,有两级杠杆的起始角度产生的阻力,还有是链轮链条的传动比例,这些都是很大的阻力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的传动比是楼主臆测的吗?

这个传动比是不可能实现直线运动的,连近似都谈不上。

缩回,此时两个圆形水平间距约200mm,这时候细连杆远端圆心还与水平轴线重合。

伸出,后很明显细连杆的远端圆心已经低于水平轴线了。

网友(点评):
可以约束在在线上

网友(点评):
回locuas,我要的是结构驱动,不能去用约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缩回,此时两个圆形水平间距约200mm,这时候细连杆远端圆心还与水平轴线重合。

楼主可能是设置有误或者显示有问题,我通过推导和motion仿真都能证明轨迹是标准直线:

至于端部水平出力,楼主可以看下我的推导过程:

至于加速、摩擦等,可以再此基础上叠加。
另外,减速比不为2的时候通过改变杆长也可以获得近似直线,以便构造特定应用场景的构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设置有误或者显示有问题,我通过推导和motion仿真都能证明轨迹是标准直线:

至于端部水平出力 ...

我设置的是链轮传动,一个34齿,一个17齿,有可能是因为链轮分度圆直径的原因,链条在链轮上实际是个多边形,而不是一个圆。

我根据您提供的公式在测算下看看,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