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CREO仿真和实际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5-08-10):
一根细长的铝杆(480mm长*4mm宽*12mm厚,A7075),在厚度方向上均匀的受10个位置的拉力,每个位置拉力2.5N,使用CREO仿真中间变形最大0.16mm,但是实际做的实物变形达到1.5mm,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你仿真的边界条件和实际差异达大,导致仿真结果差异也过大。

没细节的讨论,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的条件按照总力为2.5n 你要按照条目 也就是25n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的材料和理论状态不一样。

网友:
受力不匀

网友:
相差的过大一般都是材料与实际不符或受力情况与实际不符。另外网格的划分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相差这么大,要不是实际材料和仿真材料差距特别大,就是你边界条件给错了,检查一下力的单位和约束条件

网友:
弹性模量检查设置对了没,我以前用sw,以为软件的数值是对的,其实是错的

网友:
他连条件都没说全,比如拉力点面积,固定点面积。是点固定还是面固定还是除了拉力位置全固定

网友(点评):
铝型材7075,状态呢?是T6还是O还是什么态,不然咋仿真

网友:
一个梁,在下面两种边界条件下,变形是明显不同的:

1. 一端固定,另一端支撑: 可以在分析时设置为,一端端面固定,一端仅端面的下边缘线设置在受力方向上位移为0

2. 一端固定,另一端固定: 可以在分析时设置为,一端端面固定,另一端端面固定

大概率2的边界条件就是你CREO分析的设定。

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1.

以上仅供参考,可以自行测试。

另外,注意在工程实际中,我们一端固定,可能是端面固定,也可能是下平面固定一段距离;而另一端,大概率也是下平面支撑一段距离。在这种实际中,变形量是小于1的理论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