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根传感器线在移动端怎么保护

楼主(2025-08-10):
单根传感器线在移动端,用坦克链占空间并且成本高,有什么便宜的好的方案,保护线缆在长时间的运动过程不损坏

网友:
加导线杆

网友:
行程多少,速度最大多少,频次多少

网友:
要求不高用,行程不大,用尼龙编织网护线套试试。

网友:
柔性电缆

网友A:
有线改蓝牙,传感器上电池,失效就换电池/狗头保命。

网友:
螺旋气管试试

楼主:
大概220mm的行程,四个定位点,一分钟大概移动四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改蓝牙,传感器上电池,失效就换电池/狗头保命。

有这成本直接上拖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220mm的行程,四个定位点,一分钟大概移动四次

上次展会看到过一种折起来的套管,可以伸缩,透明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拖链已经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尼龙套管 弹簧套管,等。不美观。除非空间狭小。
拖链不贵啊,10×10的拖链几十块钱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