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装配体里打孔

楼主(2025-08-11):
Solidwork装配体里,编辑零件打螺纹孔,引用装配体里的孔,出现不能使用选择的对话框,怎么解决吖?设置里有修改过外部参考,但是无法解决,请教各位前辈们

网友:
提示的很清楚,就改用转换实体引用,把那个孔转换成圆实体,再变成构造圆,最后把你要打的孔的点重合定位到这个构造圆上。

网友A:
楼上的一看就是瞎扯,没画过图的。

这种提示一般是参考前后引用,把以前引用的断开就好了。

网友:
父子关系反了

网友B:
把原来的孔删掉,重新进编辑零件里钻孔

网友:
这照片。。。让我这样看,你很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一看就是瞎扯,没画过图的。

这种提示一般是参考前后引用,把以前引用的断开就好了。 ...

断开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孔删掉,重新进编辑零件里钻孔

最后是重新打孔这样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