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W建模壳体类零件

楼主(2025-08-11):
之前干非标用SW建模时用到的功能都非常简单,拉伸切除;现在又让干一些仪表壳体类零件的建模,拿到CAD图纸后,感觉无从下手,看了别人发过来的三维模型,也不知道是怎么建模出来的,和之前干的完全两码事啊,论坛里有专门从事这种结构设计的嚒,可以推荐学习途径嚒,或者指点迷津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模型不就是拉伸切除就可以吗?

网友B:
还不是拉伸切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型不就是拉伸切除就可以吗?

这种壳体也是这样嚒

网友:
加上拔模、圆角、倒角、曲线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拉伸切除就行了

壳体类也是这样嚒

网友C:
还不是拉伸切除,只不过模型树会变成参天大树

网友:
这也是拉伸切除啊

网友:
拉伸,切除,倒圆角后,抽壳就行。

网友:
还有单特征的建模:输入

网友:
本质还是拉伸切除

网友D:
拉伸切除,抽壳,有什么难度?分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伸切除,抽壳,有什么难度?分分钟的事情

给了二维图让画三维,要从哪儿入手呢

网友(点评):
先拉伸个长方,然后再慢慢的切。

网友(点评):
问问春哥的儿子会不会?

网友:
有些是工业设计软件做的吧,如果有些复杂曲面,SolidWorks几乎无解。

网友:
可以看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教程,专门有一节是手机壳的设计

网友E:
这种效果,你目前掌握的拉伸切除,加上圆角曲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效果,你目前掌握的拉伸切除,加上圆角曲面就是了。

手里有张二维图,让看着复原三维,好多线条、各种拔模,看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张二维图,让看着复原三维,好多线条、各种拔模,看晕了。

切边线条全忽略,模型出来后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是拉伸切除,只不过模型树会变成参天大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F:
不是,你好歹截个你所谓的图纸。大伙才能给你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你好歹截个你所谓的图纸。大伙才能给你分析啊

楼主:
看看这还是稍微简单点的,都只能看懂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