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平移型气爪MHZ2夹紧问题

楼主:
现在选用了SMC的MHZ2-40D夹爪气缸,气压0.5mpa,工件3公斤,夹爪加工件材质是6061T6,工件接触面是聚氨酯,其他参数如图,SMC技术说这样夹是没问题的,各位大侠觉得到现场有什么问题么,最好有实际应用经验。

夹爪工况

夹爪工况

夹爪参数

夹爪参数

楼主:
另一个角度图

网友:
3公斤,没问题的啦。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开口夹。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重量需要算工件+夹爪的,然后看夹爪到工件重心的距离,还得放两倍的安全系数,加速度

网友:
感觉比例不太协调,MHF2,MHL2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只要摩擦力大于产品重量就没问题

网友:
用宽型气爪会好些

网友:
没啥问题,但是这个产品有点像方壳电池,你需要考虑是否要增加机械防坠结构

网友:
没啥什么问题

网友:
1、要防坠落;2、力臂太长,时间久了夹爪会磨损变松

现场的夹爪确实会变松,有的新夹爪气缸也是松的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看着比例不协调

确实,工件太长了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气缸看着有点小了,换个平行夹,看起来会好一点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膜拜中……

网友A:
主要考虑加速度,夹爪与工件的接触面积,摩檫力够不够,加持力是没有问题的,聚氨酯可以考虑做C型包覆。

聚氨酯的硬度需要标注么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铝件夹爪的设计可以再优化下

网友:
感觉安全系数不高。除非是低速运输。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加速度,夹爪与工件的接触面积,摩檫力够不够,加持力是没有问题的,聚氨酯可以考虑做C型包覆。 ...

需要的,根据你产品的软硬,别损伤产品就行了,虽然一般不会损坏产品,根据你夹紧力,别把产品挤压变形,基本上都是OK的。

网友(2025-08-15):
40D的3KG没问题,我夹过5KG的。主要还是看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速度怎么样,动起来快么

网友:
有点小了用这种吧,摩擦系数够了,你还要考虑搬运速度对夹持稳定性的影响。所以夹爪加持力再大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根据你产品的软硬,别损伤产品就行了,虽然一般不会损坏产品,根据你夹紧力,别把产品挤压变形, ...

6061T6,强度应该挺大,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