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排线画治具

楼主(2025-08-11):
客户给了如下图的产品,给的是CAD,没有3D;需要画一个治具,

CAD图

产品图

治具目的:是方便固定,然后贴双面胶;

治具要求:是下治具要把芯片及焊接元器件的位置避空,上治具贴双面胶的地方镂空出来;同时避空芯片及焊接的元器件的位置;

常用做法:下面硬质氧化的铝制治具板,装了磁铁,上面有一个0.1mm厚的矽钢片,

我收到的图是CAD,客户没有3D图,我把CAD导到SW中(如下图)

,刚开始我会把里面的杂线删除,竟然所有线条加起来,有将近4万条,如下图

我前天晚上删的就剩几根了,保存好了,我就下班了,今天再打开,又恢复原先的样子了;我今天直接拉伸出厚度,然后报错太多了,效率太慢;

就看大家有没有更快速的方式或者方法;

楼主:
一个产品,绘制了一个小时,

网友A:
那不是剖面线吗,你在CAD中处理处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剖面线吗,你在CAD中处理处理不就行了吗。

不是剖面线,是他们绘制软排线的铜线,是产品的导电线,CAD中更不好操作;

放大之后就是这样;线条都找不出来;

放到最大之后,都没有线条了,

网友B:
用AD画,然后转3D转CAD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画,然后转3D转CAD都可以。

AD是啥

网友B:
电路板画图软件
Protel  DXP  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画图软件
Protel  DXP  AD

哦,这样,,感谢,感谢,我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C:
你直接让你们客户把fpc里面的线删掉就行,对你们来说那些线没啥用,不用自己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让你们客户把fpc里面的线删掉就行,对你们来说那些线没啥用,不用自己下软件
 ...

这个载具刚接过来我就要3D图,说没有,我说里面的线能不能删除一下,说不能,我给压了将近一个月,我以为人家等不住我的,已经发给别人去做了,结果前天问我治具有没有发货,卧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载具刚接过来我就要3D图,说没有,我说里面的线能不能删除一下,说不能,我给压了将近一个月,我以为 ...

笑死,中间完全没有沟通过,说明不急

网友D:
应该CAD先处理再导入3D,可能有不同图层,即使没有分图层,框选了删线也快。

网友E:
看来你不了解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CAD先处理再导入3D,可能有不同图层,即使没有分图层,框选了删线也快。 ...

他也是从别的软件里导出的CAD图,所以图就没有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不了解gerber文件

我搜过,说gerber 文件可以用UG打开,我让以前的同事用Ug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过,说gerber 文件可以用UG打开,我让以前的同事用Ug试过,不行。

我们一般都是用CAM350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