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高度的支撑座

楼主(2025-08-11):
有人见过这种地脚吗?哪里能买到?用在机器底部替代常规脚杯或者脚轮的,由于机器安装空间受限,机器就位后左右及后方无法操作,如果是常规的脚轮,那里面的两个就无法调整高度。如图这种支座的优点是可以在机器正面调整机器平整度,淘宝上只搜到类似的,但是只能承受很小的负载。有没有人见过这样的?

网友:
http://www.pvidi.com/manual-lab-jack/precise-manual-lift,-z-axis-manual-lab-jack-pt-sd31/72/50/68.html

从链接中可以看出这东西叫小型手动升降台

网友:
车床,CNC都会用到这种。
搜一下机床垫铁。

网友:
脚杯不可以吗

网友:
这种大把吧,手动电动的

以前做试验买过很多的

网友:
这种支座的优点是可以在机器正面调整机器平整度。 说啥瞎话,机器平整度还能被调整,机器在整修吗? 一般可调垫铁可以调整机器装机后的水平,俗称“调水平”。

网友:
好像是便携式千斤顶。

网友:
左、右、后方无法操作,这还能调?还需要调?
想想把障碍物移走吧。

网友:
千斤顶的变异

网友:
这种机器安装到位一样无法调节机器后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