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减震设计是否合理,请大佬看一下,给出优化建议

楼主(2025-08-12):
       各位,打扰了,目前看了几种机器人底盘的减震的方式,但是碍于成本和难度,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的,底盘主体是用钣金做的,减震这块也是准备拿钣金来做,出了几次样机,一直感觉减震这块设计不够完美,达不到效果,本次请教的问题有两个:

1、驱动轮减震如果如图所示,弹簧钣金,也就是和滚珠轴套一起,上行的轨迹应该是个弧形,所以在导柱上上行空间有限,需要大佬提点建议
2、万向轮越障时比较生硬,是否也需要改装类似弹簧一样的结构用以全底盘减震?

网友A:
弹簧滑动杆做成可以绕一个点转动的那种。

网友(点评):
奇怪,我在回复里明明回复了,但是没看见我自己的答复

网友(点评):
这个我想过,但是担心钣金太薄,解决了减震上下,但是同时又会产生左右晃动

网友B:
随意而为的方案喔!驱动轮的振动频率多少?振动力多大?
结构里的铰接点也会传递出振动,原则上弹簧的内阻尼很小,可以暂时忽略,即没有阻尼机构耗能,振动要如何减低?

网友(点评):
我这个使用环境不用考虑振动哈

网友(点评):
找个弹簧脚轮参照下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意而为的方案喔!驱动轮的振动频率多少?振动力多大?
结构里的铰接点也会传递出振动,原则上弹簧的内阻 ...

这个也不要是说随意而为,本人经验不足是肯定的,哈哈,之前也是看了业内得机加件相关方案,目前驱动轮是一体机,我们运行环境可以不考虑驱动轮的振动,现在是想在钣金上实现,发现难度对我而言有点大

目前草图上构思了几种,但是担心悬挂后,无法使轮子在一个平面方向内运动,机加件倒是可以靠厚度,对减震器两端进行平面锁定,钣金比较薄,怕固定后左右也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滑动杆做成可以绕一个点转动的那种。

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我一直想做,但是就怕钣金太薄,减震是达到了,但是也会左右晃

网友:
两面用橡胶块螺栓压死。

网友(点评):
大佬,在哪个位置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滑动杆做成可以绕一个点转动的那种。

这样子

网友(点评):
你可以考虑右侧用拉簧,对称的两个拉簧,我们以前轻载时,右边用拉簧,提供轮子向下的压力。

网友:
滚珠轴套和弹簧导柱是要相对滑动的吧?如果你是用的小间隙装配,那这种结构相对铰合点不是就几乎不能滑动了吗?那弹簧怎么起到减震作用啊?不知道我考虑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设计错误了,所以想优化一下,又想避开钣金会左右晃这个缺陷

网友:
你这样,滑套能滑的动?稍微一动就卡死啊

网友(点评):
也不是,压缩存在局限性,只有1厘米左右减震上升高度

网友:
滑套能滑动是因为有间隙和变形,理论上刚体分析这图自由度-1肯定动不了。单从有确定运动的角度说,可以加一个活动构件和一个高副(如滚子)或者加两个活动构件和两个低副(如铰链)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看,找找新方案

网友:
整体采用橡胶3D打印

网友:
滚珠轴套去掉,然后滚珠轴套下面那个钣金孔做成长孔,长孔两侧翻边,这个翻边就阻挡你说的左右晃动了

轴套去掉,改长腰孔后,直接就成了轴与翻遍硬磨擦了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你把轴套去了,直接用弹簧加个垫片压住试试

好的,我试试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你是参考的这种结构吧,轴套没意义,弹簧上面也搞个铰接点,还有左边那个地方是连接上了吗

我有个愚问,这个机构是不是又左右晃动的风险?  发表于 4 小时前
是的,原型参考的是它,自己做出来就似是而非了,左边的是连接上的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震动不大,要求不高,买个成品减震座不行?

能买成品早就买了,哈哈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Deepseek 的科普文 楼主理解吗?

想象一下你的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如果没有减震系统,每次压过坑或者石头,整个车身就会像坐弹簧马一样‌剧烈地上下蹦跳‌,不仅人很不舒服,车子也容易失控。

‌减震系统(主要是弹簧 + 减震器)的核心工作就是:‌

‌弹簧负责“缓冲”:‌

就像你屁股下面的沙发坐垫一样。当车轮压到坑或者凸起时,弹簧会‌压缩变形‌,把这下“冲击”的能量‌暂时吸收‌进去。这样,传到车身的震动就‌变小、变柔和‌了。
‌简单说:弹簧对付“撞上去”那一下。‌
‌减震器负责“稳下来”:‌

如果只有弹簧,问题就来了:弹簧被压扁后,它会立刻反弹回去,而且可能会来回弹好几次(比如像压扁一个篮球后松手,它会弹跳好几下)。这对车来说就是‌不停地摇晃‌,同样不舒服也不安全。
减震器(里面主要是油和阀门)的作用就像一个“‌阻尼器‌”或者说“‌刹车片‌”。它专门‌控制弹簧弹跳的速度和次数‌。
当弹簧压缩后想要快速弹回来时,减震器内部的油需要流过小孔或阀门,产生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消耗掉弹簧反弹的能量‌(把动能变成热能散掉),让弹簧只能‌缓慢、平稳地‌恢复到正常位置,而不是剧烈地弹跳。
‌简单说:减震器对付“弹回来”那一下,防止车子晃个不停。‌
‌总结起来一句话:‌

‌弹簧负责“吸震”(缓解最初的冲击),减震器负责“抑震”(阻止弹簧反复弹跳)。‌ 它们俩配合,努力让车轮在颠簸中上下运动,而车身尽量保持平稳,让你坐得舒服、车子开得稳。

所以,我需要的是两个:弹簧 + 减震器,光有弹簧是会引起反复共振的,这个的确是我经验浅薄了。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滚珠轴套去掉,然后滚珠轴套下面那个钣金孔做成长孔,长孔两侧翻边,这个翻边就阻挡你说的左右晃动了

是,不知道关系大不大  发表于 3 天前
轴套去掉,改长腰孔后,直接就成了轴与翻遍硬磨擦了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你把轴套去了,直接用弹簧加个垫片压住试试

好的,我试试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你是参考的这种结构吧,轴套没意义,弹簧上面也搞个铰接点,还有左边那个地方是连接上了吗

晃应该没什么影响  发表于 3 天前
我有个愚问,这个机构是不是又左右晃动的风险?  发表于 4 天前
是的,原型参考的是它,自己做出来就似是而非了,左边的是连接上的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震动不大,要求不高,买个成品减震座不行?

能买成品早就买了,哈哈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Deepseek 的科普文 楼主理解吗?

想象一下你的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如果没有减震系统,每次压过坑或者石头,整个车身就会像坐弹簧马一样‌剧烈地上下蹦跳‌,不仅人很不舒服,车子也容易失控。

‌减震系统(主要是弹簧 + 减震器)的核心工作就是:‌

‌弹簧负责“缓冲”:‌

就像你屁股下面的沙发坐垫一样。当车轮压到坑或者凸起时,弹簧会‌压缩变形‌,把这下“冲击”的能量‌暂时吸收‌进去。这样,传到车身的震动就‌变小、变柔和‌了。
‌简单说:弹簧对付“撞上去”那一下。‌
‌减震器负责“稳下来”:‌

如果只有弹簧,问题就来了:弹簧被压扁后,它会立刻反弹回去,而且可能会来回弹好几次(比如像压扁一个篮球后松手,它会弹跳好几下)。这对车来说就是‌不停地摇晃‌,同样不舒服也不安全。
减震器(里面主要是油和阀门)的作用就像一个“‌阻尼器‌”或者说“‌刹车片‌”。它专门‌控制弹簧弹跳的速度和次数‌。
当弹簧压缩后想要快速弹回来时,减震器内部的油需要流过小孔或阀门,产生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消耗掉弹簧反弹的能量‌(把动能变成热能散掉),让弹簧只能‌缓慢、平稳地‌恢复到正常位置,而不是剧烈地弹跳。
‌简单说:减震器对付“弹回来”那一下,防止车子晃个不停。‌
‌总结起来一句话:‌

‌弹簧负责“吸震”(缓解最初的冲击),减震器负责“抑震”(阻止弹簧反复弹跳)。‌ 它们俩配合,努力让车轮在颠簸中上下运动,而车身尽量保持平稳,让你坐得舒服、车子开得稳。

所以,我需要的是两个:弹簧 + 减震器,光有弹簧是会引起反复共振的,这个的确是我经验浅薄了。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epseek 的科普文 楼主理解吗?

想象一下你的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开,如果没有减震系统,每次压过坑或者石 ...

所以楼主需要的是弹簧+阻尼器

网友:
楼主,你的小车如果质量不大的话,用这样的缓冲器与你的支撑弹簧并联,就行了。要想取得好的减震效果,最好把小车质量、振动频率,振幅等进行一个详细的计算。

网友:
搞个空气悬挂

网友:
1.左边旋转点去掉,也改为右边那种,这就是双导柱悬挂
2.左边旋转点不变,右边滑块去掉,再用连杆拉着,这就是14楼那种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