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尼龙内六角沉孔咋加工的?

楼主:
看到一个内六角的沉头螺丝 六角棱边是没有倒角的  应该不是普通铣刀加工的,25岁的敢画 对方也敢做,,,都是牛人 听他的意思是要把螺丝沉到板里面就行了 其实按我思路就是加工一条槽就行了。是他们艺高人胆大还是我们都容易被经验和认知给局限了。。。

网友:
固化思维很可怕,没见过不见得没有。
有次部队那边有个招标,因为之前没接触过那个机械,后来放给一个新人了,说实话那时候就当弃标处理了,谁知道最后新人的方案被采纳,发过去的样机,使用效果很好,后来那边还给申请了几万的奖金,因为合同要求那个产品图纸最后封存了。

网友:
这种设计经常见到,比你的方案美观

网友:
现在机床NB,你敢画出来。人家就敢加工出来,,,,,,,

网友:
学习下,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能做不代表好做,再说我也没觉得六角沉孔比圆形沉孔好看。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多的。不过正常这个六角都是放螺母

网友:
旋冲啊,刀具在旋转时会产生端面跳动,实现切削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做不代表好做,再说我也没觉得六角沉孔比圆形沉孔好看。

直接旋冲,都是空间受限,嵌螺母用的

网友:
同问 咋加工的啊

网友(2025-08-13):
旋转冲削

网友:
塑料加工没问题,加工完手工修一下就好了,我们经常这样做。

网友:
可以车出来的。

网友:
激光加工也行

网友:
六角钻请了解下!

网友B:
这个到真棒不是旋转冲做的。
旋转冲我用过,做过6方的盲孔。先钻底孔6,底孔要深于需要的六方长度尺寸,再用旋转冲加工,圆孔成六方孔时的切削边皮会堆在孔底部。
这个是用的 叫 “多边形镗孔刀”  这几天在  “某音” 上经常刷到的。

网友:
对的六角钻也叫六角铣

网友:
我记得是用六角形的棒料直接墩出来的呀
铁件的六角沉孔有这样干的。那高速钢手工磨一个刀,先按内切圆钻孔,然后墩出来。如果是六角盲孔,应该有底孔椎角的痕迹。或者用铣刀铣内切圆的底孔,角部的那点料是可以冲的
那个六角形的刀,最好还是磨一个内凹,使刀具产生前角。用极小的砂轮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真棒不是旋转冲做的。
旋转冲我用过,做过6方的盲孔。先钻底孔6,底孔要深于需要的六方长度尺寸,再 ...

专业

网友:
这个可以做,直接加工中心就可以搞,当然要看这个六角边的R角的大小了
我这么做过满足M10外六角螺栓的下沉3mm的内六角。目的就是防打滑。

网友:
涨芝士了

网友:
这个注塑最经济,机加工太麻烦。

网友(点评):
非标设备上的 就做1件

网友:
多边形镗孔刀    这个方便又经济,效率还高,可以去搜一搜,比六角硬冲好多了,

网友:
需要CNC加工的老板联系我,70台CNC工厂为您服务,五轴三轴,车铣复合,3D打印钣金一条龙,专注快速打样和中小批量生产。微信18221823270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