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O型圈问题咨询

楼主:
各位老师

在《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 主编,第六版,第3卷,第11篇,第5章中,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表11-5-11与表11-5-14有矛盾之处。
例如,在工作条件:液压活塞杆静密封时,活塞杆直径d5=24,选用O型圈d1=24.3、d2=3.55,根据表11-5-11设计沟槽尺寸,d6=29.4,即深度t为2.7;但是在表11-5-14中,深度t=2.9,d6的最小值为29.8。
以上看起来似乎矛盾,还请帮忙答疑解惑。

楼主:
两个表格见下图

图看不到,要上传附件的方式才能看到图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表11⁃5⁃11 液压、气动活塞杆静密封沟槽尺寸 ; 表11⁃5⁃14 受外部压力的轴向密封沟槽尺寸

近视眼+散光眼+老花眼,三眼花临  发表于 5 分钟前
这表格标题都不一样,尺寸不一样这是非常正常的,楼主这什么眼神。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看不到图
不知道什么意思
1,机械设计手册,应该不会错
2,密封圈承压方向永久变形量不大于初始自由尺寸的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11⁃5⁃11 液压、气动活塞杆静密封沟槽尺寸 ; 表11⁃5⁃14 受外部压力的轴向密封沟槽尺寸  ...

我是新手,还请各位老师指教。表11⁃5⁃14 标题是《径向密封沟槽尺寸》呀。

楼主:
本人机械新手,还请各位老师耐心指教。
表11⁃5⁃11 液压、气动活塞杆静密封沟槽尺寸 ; 表11⁃5⁃14 径向密封沟槽尺寸,并非轴向密封的尺寸呀

网友(2025-08-15):
这是另一个版本机械设计手册上写的,

网友:
找个GB/T 3452.2 把附录读完算算再说吧,要求是一个范围值。2.9和2.7差0.2,多大百分比?多或少压缩那么一丢丢,轴向宽度上就对应多或少一丢丢,对密封的影响不大。
另这个直径个人一般都选用线径1.8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