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可以替代钢材

楼主:
如题,一些小型的包装设备,基本上材料都是碳钢 不锈钢和铝合金,这三样占了99%,设备重量一吨左右
  突发奇想,就算是碳钢这台设备卖废铁也要好几千块,更别提里面还有不锈钢了。
所有零件加上加工费用成本没几万打不住。
  我就在想这台设备如果换一种材料能不能降低成本呢?当然性能不能降低太多,也不是什么高精尖
  比如一些结构件'  ..非关键性的轴用塑非金属材料PoM代替,重量大大减轻加工也好干的多
  总之我就是想降成本 碳钢也好不锈钢也罢,我觉得都比较贵 而且难加工(相比较非金属和铝件)
  我简单查了下比如直径30长1米的圆棒
1.铝棒 50元
2.45号钢40元
3.POM 13元

网友:
再大胆点,能用木头的一律用木框架,更省钱

实木门之类的当然贵了,但是你要去掉实试试?或者做个包装箱、底盘之类的看看是木头便宜还是其他材料便宜  发表于 昨天 08:30
木头能省钱,你真是个大聪明,现在除了铝便宜别的都贵,比如木门和铝门,铝门才200多,实木门要1500  发表于 前天 17:00

网友:
拿纸叠一个

网友:
型材+水泥,

网友:
45号钢40元 比猪板油还肥

网友:
为什么以前的木头车,木船、竹船后来都变成金属造的?

网友:
楼主也说了:非关键性的轴用塑非金属材料PoM代替。这种想法比较开放。支持一个。

网友:
直径30,长度1米,不怎么受力,看下家里的木拖把棍子应该挺合适的,上车床修一刀就行了。

车床成本太高了,用菜刀削一下就行。  发表于 前天 15:48

网友:
实心换空心,金属换塑料

网友:
缺点:受强酸腐蚀,耐候差,粘合性差,热分解与软化温度接近,限氧指数小。
优点:1、具高机械强度和刚性;2、最高的疲劳强度;3、环境抵抗性、耐有机溶剂性佳;

4、耐反覆冲击性强;5、广泛的使用温度范围(-40℃~120℃);6、良好的电气性质;

7、复原性良好;8、具自已润滑性、耐磨性良好;9、尺寸安定性优。

打火机热烘一下,变形了。

网友A:
你要记住,铁比铝贵,30的铝和30的钢,村料钢的贵几块钱,加工出来,钢的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记住,铁比铝贵,30的铝和30的钢,村料钢的贵几块钱,加工出来,钢的贵很多
...

这个我正感觉楼主说的奇怪,怎么铝棒比45号钢还贵?我设计零件老板说能用铝合金就不用钢,因为铝合金比钢材轻,同样的零件只花很小重量的铝合金,且易加工表面处理也方便

网友:
问题在于你说的那些材料已经是可靠中便宜的了

网友: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

钢铁在日常环境中具有最佳综合性能比值,无与伦比。
铝仅次于钢.

其它的差太远了。

网友:
你应该去瑞安啊江阴之类的地方上班